ce6 支持最大内存

楼主:
我想问下ce6支持多大的物理内存?
在下面的链接中说是512MB,但我不是很明白他说的原因
麻烦各位帮帮忙

http://hi.baidu.com/even_xf/blog/item/cb7841b4b352a6758bd4b2ae.html

网友:
在线等中。。。

网友:
CE5是最大512M
CE6不知道

不过ARM到了128M 都很牛了。512M有点过头了吧。

网友A:
CE6.0应该也是512M,
我想原因主要是CE的内存映射机制决定的。
CE的虚拟内存映射,有缓冲的与无缓冲的都是512M字节,
即使有更多内存它也用不了。

网友:
CE的虚拟内存映射,有缓冲的与无缓冲的都是512M字节

就是这句话,我不是很明白,有无憾冲的虚拟内存映射和物理内存有什么关系

网友:
你看内存映射表就明白了。

网友B:
刚看了msdn明白了一些,static映射的地址最多能到512M,不过可以动态分配,可以使用大于512M的内存,这个就不是很了解

我们的是x86的平台,所以内存比较大

网友:
过几天就给分,谢谢!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msdn明白了一些,static映射的地址最多能到512M,不过可以动态分配,可以使用大于512M的内存,这个就不是很了解

我们的是x86的平台,所以内存比较大

当然可以使用大于512M的虚拟内存,2G的虚拟内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虚拟内存2G是肯定的。
不过,为什么会限定512MB的“物理内存”呢?做映射表时没看到对应的限制区域。奇怪,M$难道没想过大内存?

网友C:
静态映射最大512MB。不过你可以通过VirtualAlloc申请虚拟地址空间,用VirtualCopy(PAGE_PHYSICAL)把物理内存映射到这段虚拟地址空间。所以CE6是可以大于512MB的。

网友D:
物理内存支持的是512M,但真正作为RAM使用的还没有512M。因为在4G空间的映射表里面,只有0x80000000~0x9fffffff是作为内存地址映射,这个范围是512M,这就是内存地址映射的限制,但是因为还有一部分CPU寄存器的地址也映射到这里,所以真正用在RAM上的是没有51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物理内存支持的是512M,但真正作为RAM使用的还没有512M。因为在4G空间的映射表里面,只有0x80000000~0x9fffffff是作为内存地址映射,这个范围是512M,这就是内存地址映射的限制,但是因为还有一部分CPU寄存器的地址也映射到这里,所以真正用在RAM上的是没有512的

正解。
还有有些RAM会被保留为DMA 所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6.0应该也是512M,
我想原因主要是CE的内存映射机制决定的。
CE的虚拟内存映射,有缓冲的与无缓冲的都是512M字节,
即使有更多内存它也用不了。

同意!

网友:
用VirtualCopy把物理内存映射到这段虚拟地址空间,指的是哪段?只有0x80000000~0x9fffffff是作为内存地址映射的地址(引用14楼),如果要把其他的物理内存映射到这段虚拟内存空间,势必要把原先映射的那段虚拟内存空间覆盖,那不就出现问题了吗?
引用 网友C:
静态映射最大512MB。不过你可以通过VirtualAlloc申请虚拟地址空间,用VirtualCopy(PAGE_PHYSICAL)把物理内存映射到这段虚拟地址空间。所以CE6是可以大于512MB的。

网友:
实际上 CE6 支持的最大内存肯定有限制,具体原因不太清楚。但是一般的芯片的最大内存支持就是清楚的。比如S3C2440每一个BANK只支持128M内存,所以S3C2440也就最多支持256M内存。

网友:
楼上说的是硬件上的限制,而且2440也确实是这样的。同时CE5本身也限制了512,我个人觉得用于系统的物理内存是不可能超过512M的,如有哪位大侠能确认能超过512M,请说明原理及做法,以纠正我长期以来的认知错误,万分感谢~~~

网友:
CE6还是512M物理内存。映射的原因。

网友A:
WinCE6.0支持的最大物理内存还是512MB,跟WinCE5.0一样。
理论上CE应该可以支持更大的物理内存,限制在512MB,主要是考虑到兼容性的问题,
有些MCU只支持管理512MB的物理内存,所以,目前CE6.0支持的最大物理内存还是512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6.0支持的最大物理内存还是512MB,跟WinCE5.0一样。
理论上CE应该可以支持更大的物理内存,限制在512MB,主要是考虑到兼容性的问题,
有些MCU只支持管理512MB的物理内存,所以,目前CE6.0支持的最大物理内存还是512MB。

很好

网友:
刚才看了Programming Windows CE 3rd 这本书的wince内存结构部分。

发现为什么wince 5.0 只能支持最大内存是 512M了

是wince5.0 设计的时候限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