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实验板,不通过JTAG如何烧写引导程序

楼主:
大家好!2440的板子上不用JTAG,可以向flash里面烧写引导程序吗?通过USB、串口或者网口可以吗?

网友:
最初的程序还是需要;

不过,你可以在另一块板子上烧写,这样批量的话就不需要加 JTAG 部分了。

网友A:
引用楼主 wang19847277 的回复:
大家好!2440的板子上不用JTAG,可以向flash里面烧写引导程序吗?通过USB、串口或者网口可以吗?

USB,UART,NET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wang19847277 的回复:
大家好!2440的板子上不用JTAG,可以向flash里面烧写引导程序吗?通过USB、串口或者网口可以吗?

USB,UART,NET都可以的。

烧写引导程序都可以吗???怎么做呢,还请指点

网友B:
USB的可以,其他的坐等高手!

网友:
bootloader烧写似乎只能用jtag

当然,量产的话,都是在芯片焊接之前通过编程器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的可以,其他的坐等高手!

USB烧写bootloader?兄弟你实现了?能否赐教啊,感激不尽

网友:
USB烧写bootloader?

应该不行吧。最初USB驱动都没有,能通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的可以,其他的坐等高手!

你所指的是bootloader起来后通过USB烧写bootloader还是FLASH空片通过USB烧写bootloader?
如果是在bootloader当然是很简单了,空片深表怀疑。

网友:
看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有几种方法可以选择。
1. 通过网络tftp写,在u-boot启动的时候选择停止,然后使用tftp烧写
2. 用Jtag写
3. 用编程器写

其他的烧写方式需要自己开发吧,2440开发包里面并没有提供。

网友C:
呵呵,现在的问题就是空片,没有任何程序刚买回来的空片。
自然里面也没有引导程序了,现在板子也做出来了,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现在的问题就是空片,没有任何程序刚买回来的空片。
自然里面也没有引导程序了,现在板子也做出来了,很麻烦啊

那只好用Jtag来写了,或者 在芯片焊上之前用烧录器烧写。

网友C:
用USB转JTAG可以吗?我在板子的USB上加个转JTAG,但是感觉不对啊,那样引导程序就是从USB进入板子,这样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USB转JTAG可以吗?我在板子的USB上加个转JTAG,但是感觉不对啊,那样引导程序就是从USB进入板子,这样不行吧??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USB转JTAG可以吗?我在板子的USB上加个转JTAG,但是感觉不对啊,那样引导程序就是从USB进入板子,这样不行吧??

应该不行吧,空片的话还是要通过JTAG接口吧

网友:
引导程序应该只能通过JTAG和烧录器烧写。

网友:
直接用编程去对Flash烧写了,烧一片要10多分钟,甚至更长,先对付用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烧写bootloader?

应该不行吧。最初USB驱动都没有,能通讯么
              讲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