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0 bootloader编译出错,请教高手

楼主:
编译2450 bootloader出错,编译driver没错,

编译Eboot错误如下:

BUILD: [01:0000000039:PROGC ] Compiling .\debug.c
BUILD: [01:0000000042:PROGC ] Compiling .\ether.c
BUILD: [01:0000000045:PROGC ] Compiling .\flash.c
BUILD: [01:0000000048:PROGC ] Compiling .\nand.cpp
BUILD: [01:0000000051:PROGC ] Compiling .\usb.c
BUILD: [01:0000000054:PROGC ] Assembling .\usbs.s
BUILD: [00:0000000060:PROGC ] Linking \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Bootloader\Eboot.Whimory\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067: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E:\WINCE500\platform\smdk2450\lib\ARMV4I\retail\oal_memory_s3c2450.lib'
BUILD: [01:0000000069: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BUILD: [00:0000000070:PROGC ]                      Files      Warnings      Errors
BUILD: [00:0000000071:PROGC ] Midl                     0             0           0
BUILD: [00:0000000072:PROGC ] Resource                 0             0           0
BUILD: [00:0000000073:PROGC ] Message                  0             0           0
BUILD: [00:0000000074:PROGC ] Precomp Header           0             0           0
BUILD: [00:0000000075:PROGC ] C/Cpp/Cxx                6             2           0
BUILD: [00:0000000076:PROGC ] Assembler                3             0           0
BUILD: [00:0000000077:PROGC ] Static Libraries         0             0           0
BUILD: [00:0000000078:PROGC ] Dll's                    0             0           0
BUILD: [00:0000000079:PROGC ] Exe's                    0             0           0
BUILD: [00:0000000080:PROGC ] Resx                     0             0           0
BUILD: [00:0000000081:PROGC ] Csharp Targets           0             0           0
BUILD: [00:0000000082:PROGC ] Other                    0             0           2
BUILD: [00:0000000083:PROGC ]
BUILD: [00:0000000084:PROGC ] Total                    9             2           2
BUILD: [00:0000000085:PROGC ]
BUILD: [00:0000000086:PROGC ] 2 Warnings,  2 Errors
Build for Windows CE (Release) (Built on Apr 14 2005 13:54:39)
File names: Build.log Build.wrn Build.err Build.dat

2450_p900 - 2 error(s), 2 warning(s)

我按照提示的路径找不着这个静态库,oal_memory_s3c2450.lib

是因为这个库没有了?还是什么原因 ?以前都是可以编过的啊?

我重装过PB了也没反应,是不是到别的地方把这个静态库拷过来就OK了?谢过大家

网友:
oal_memory_s3c2450.lib
——这个东西看一下再哪里生成,为何不生成?
然后让其生成,就OK了。

网友:
把Src\Common\先编译一遍再编译EBOOT。
不行的话Src\Common\Memory\source,这个文件看下还在不在,是否有问题。

如果你没改过这个文件夹的内容,把BSP根目录的build.dat删掉再试下

网友:
先想办法确定oal_memory_s3c2450.lib 是哪来的,直接编译这个文件,错误就明显了。

网友:
问题解决。

按照Veabol的方法,编译Src\Common后,果真生成了oal_memory_s3c2450.lib文件。

编译后又提示有一个CS8900什么.lib文件无法编译,编译整个SMDK2450工程后问题解决。

后来再提示某文件有中文名,是我以前做的备份文件,无法编译,删掉该文件后再编译,问题

依旧,将build.dat删掉,再编译,问题解决。

至此问题彻底解决。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