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问题:SDK如何添加?

楼主:
在EVC软件中,有一个选择SDK的框,但是没有我要的SDK,随后我将需要的SDK安装完毕,但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在这个里面选择出来。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初级的问题了,但我是初学者,所以弄不明白。

谢谢解答!

网友A:
先新建一个工程,看看你安装的SDK是否已经可以使用。如果可以,那只需要在“项目”——“属性”——“配置管理器”新建一个解决方案平台就可以了,新建时选择你的新平台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新建一个工程,看看你安装的SDK是否已经可以使用。如果可以,那只需要在“项目”——“属性”——“配置管理器”新建一个解决方案平台就可以了,新建时选择你的新平台就可以。

可是我的程序是从网上下的,项目都已经是有的了,只是要将自已的SDK添加进去。不需要重新建项目吧?

网友B:
安装完sdk以后,重新启动evc,就可以了。如果不行,重启下系统,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完sdk以后,重新启动evc,就可以了。如果不行,重启下系统,呵呵

重新启动evc,我试过,不过不行。系统嘛,还真没试过

网友:
问题解决,谢谢两位!

网友C:
EVC应该自动检测到的。
重启系统试试。
安装SDK的时候
要关闭EVC软体
实在不行
就装一遍试试吧
有的网上的SDK会有问题
安装之后系统也检测不到
之前eeworld的朋友有人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EVC应该自动检测到的。
重启系统试试。
安装SDK的时候
要关闭EVC软体
实在不行
就装一遍试试吧
有的网上的SDK会有问题
安装之后系统也检测不到
之前eeworld的朋友有人遇见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