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开发,如何实现既支持WiFi又具有mesh中的无线路由功能

楼主:
如果想基于android平台,开发一款产品,让其既支持WiFi功能,又可以实现手机相互间的直接通信(也就是手机本身具有无线路由功能,就像Mesh网络中的MAP/MP),应该如何实现呢?
好像是需要一个支持无线路由的芯片,
Android平台中好像有现成的WiFi源码,在有这个芯片的基础上,可不可以在WiFi源码基础上做一些修改来实现这种无线路由功能呢?
修改的话,主要是对哪一块进行修改呢?需要改MAC协议吗?

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吧,802.11允许两个设备之间的通信可以自由直接(ad hoc)的方式进行的~
安装无线网卡的电脑只要调调属性就可以直连的~

所以应该去了解下Android的网络设置,而不是去修改那些协议的~

网友:
Android模拟器中如何实现Ad hoc呢?我一直没Google到
请高手留下宝贵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