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支持mmc/sdcard就能从sdcard启动呢?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
比如samxung 6410之类有从mmc/sdcard启动的寄存器定义,并且板子做了开关,这是怎么回事,叫它从sdcard启动它就从sdcard启动吗,,这个过程能给讲一下吗
其他的arm或者非arm的芯片,其他公司的arm芯片呢,又是怎样从sdcard启动的啊,
sdcard上放上u-boot

网友:
现在很多ARM9 和ARM11,以及更高的处理都可以支持 直接从SD启动。
即由于这些处理器片内的BOOT引导后,让他们支持直接从SD启动,
即首先执行片内的BOOT,然后执行在SD上的BootLoader,引导OS,并执行OS。

当然BootLoader和OS 都需放在SD卡。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文章:
http://alone-in-the-light.zenvoid.org/2009/06/boot-smartq-5-from-sd-card.html

网友:
引用楼主 eboy 的回复:
比如samxung 6410之类有从mmc/sdcard启动的寄存器定义,并且板子做了开关,这是怎么回事,叫它从sdcard启动它就从sdcard启动吗,,这个过程能给讲一下吗
其他的arm或者非arm的芯片,其他公司的arm芯片呢,又是怎样从sdcard启动的啊,
sdcard上放上u-boot

那些寄存器只是硬件上支持,具体boot还需要实现软件部分

网友:
从SD启动,那么硬件就必须在开机时读SD的某个固定区域的代码到SOC的片上SRAM,然后从SRAM执行,交由软件控制。
我想,这个应该是从Nand Flash启动就相类似。

需要SD Controller有硬件逻辑在启动时读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