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的链接问题

楼主:
1>正在链接...
1>MSVCRTD.lib(msvcr80d.dll) : error LNK2005: _invalid_parameter 已经在 LIBCMT.lib(invarginternal.obj) 中定义
1>MSVCRTD.lib(msvcr80d.dll) : error LNK2005: memcpy_s 已经在 LIBCMT.lib(memcpy_s.obj) 中定义
1>MSVCRTD.lib(msvcr80d.dll) : error LNK2005: memmove_s 已经在 LIBCMT.lib(memmove_s.obj) 中定义
1>yinyin (ARMV4I)\Release\RTP_CE1.exe : fatal error LNK1169: 找到一个或多个多重定义的符号
在编译链接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该如何解决呀

网友:
在线等待热心人的解答哦

网友:
这个是连接器错误,提示找到多个同一的obj文件
可以查下你的头文件看看是否有被重复include,或者类似函数体放到头文件中了

网友:
重复定义了同一个名字吧

网友:
问题解决 头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