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6.0生成sdk

楼主:
定制了一个WinCE6.0的模拟器,想生成sdk,可是在SDK的属性页中Emulation选项卡全部是灰的,也就是不可用,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之前选择了KITL的关系?

网友:
是要去掉KITL,否则可能有黑屏。

网友:
不会黑屏,就是emulator的选项卡全灰,不能进行配置。kitl去掉了也没用。。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情况,还没有解决!好像这时的sdk很小只有5M左右,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谁知道为什么,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
生成BSP成功后,开始生成SDK,在相关页面(记不清了,呵呵),只有选中某一项后,其它的选项才能用,要不然就都是灰色的…我碰到一个问题是分辨率最高只能设置到99,这个虽不影响大局,但是也很让人苦恼…

网友:
灰色?是不是在连接模拟器的时候,你没有取消掉?也就是说连接之后需要断开连接的!否则,编译都是灰色的!至于大小吗?这个和添加的组件有关,这里的组件是指一些库。我的包含近一些库函数之后达到了13M,但是和一些人的30M左右还相距甚远啊!
呵呵~~~希望懂的人指教一二!

网友:
确认你使用的BSP为Device Emulator ARMV4I

网友:
继续关注,期待楼主提供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
做Emulator的SDK,需要专门的Emulator的BSP,你是用的这个BSP吗?

网友:
看韦伯兄的一篇博文!

网友:
楼上的是介绍的5.0的sdk开发,我现在是做6.0的sdk开发。下面就是我碰到的状况。。。

网友:
别的几个属性的图片也贴上来看看

网友:
[img=http://hi.eeworld.net/attachment/201001/28/843271_1264650986exu2.jpg

网友:
诸位麻烦看下,,哪里设置有问题呢?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这模拟器可用在x86上吗?

还是只限ARM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