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校准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
1.触摸屏校准后,很准确,但是重启系统后,发现整体向有偏,怎么办,软件怎么算出差值啊??

网友A:
可以试着将校准后的数据,通过PB写入系统

但是如果换了触屏,又会不准的。

网友:
也许你的硬件也会有问题,比如参考电压,在校准的时候是一个值,重启后又是一个值。当然会整体飘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将校准后的数据,通过PB写入系统

但是如果换了触屏,又会不准的。

应该是这样的 把那串数字写到注册表中去?

网友:
是同一块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