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IoCallDriver如何获得返回字节数?

楼主:
我自己构造了个IOCTL类型的IRP发送给别的驱动处理,处理以后会有数据返回,怎么知道返回数据的长度呢?是用这个pNewIrp->IoStatus.Information吗?我用这个获得的字节数和被调用驱动实际返回数目相差甚远(比实际的大)。

网友:
是的 因为ddk上就是这样说的
Information
This is set to a request-dependent value. For example, 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a transfer request, this is set to the number of bytes transferred. If a transfer request is completed with another STATUS_XXX, this member is set to zero.

网友:
应该用构造该IRP的函数IoBuildDeviceIoControlRequest的最后个参数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