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的CString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0-06-14):
EVC的CString是否有问题?
程序莫名奇妙得在其一个成员函数里抛出ASSERT错。同样的运行路径进行第二次,就没问题了。
莫名奇妙
程序

网友A:
可以肯定的说,没有!
请不要怀疑CE系统的东东,虽然它偶尔也可能有问题
多怀疑自己的东东吧

网友B:
还是多检查一下自己的程序吧!那个东东我也经常用,也会出错,出错都是用法不对引起的。

网友C:
先不说CString的效率方面的问题,自己用CString的时候确实很方便。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你的代码是什么?自己精简一下发上来看看?

网友D:
用了很久没发现CString有问题,肯定是楼主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E:
假如,如下用法则有问题:
CString str = _T("a");
str.Format(_T("%sb"), str);
同样道理,如果在两个线程里同时给一个CString赋值,也会出以上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