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Bmp = SHLoadImageFile(imagePath);

楼主:
hFBmp = SHLoadImageFile(imagePath);
图片的尺寸一大就报data abort的错误(大约长度超过100就报错了),为什么?咋解决?

网友A:
SHLoadImageFile()是WM下的函数,不是CE的。LZ你的SDK是什么版本的?

图片是什么格式的,多大就出错呢?

网友:
换个函数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LoadImageFile()是WM下的函数,不是CE的。LZ你的SDK是什么版本的?

图片是什么格式的,多大就出错呢?

我用的是windows mobile5.0。图片格式是bmp,出错和文件大小无关,和尺寸有关。试了下,大约72*74就能正常显示,但是超过这个尺寸就会出错。

网友B:
我的picture control控件的大小定为36*37,所以我试了下72*74可以正常显示(2倍),再大就出data abort错了。但是只是load图片就出错了,还没到往控件里画。所以这个尺寸应该是凑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picture control控件的大小定为36*37,所以我试了下72*74可以正常显示(2倍),再大就出data abort错了。但是只是load图片就出错了,还没到往控件里画。所以这个尺寸应该是凑巧吧……

这也凑巧了,宽和高都正好是2倍。也许是,不确定!

网友:
我是从服务器上获得的图片数据,然后保存在本地。有没有什么方法在保存位图的时候调整一下尺寸。(服务器上的图片大小和尺寸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很明确告诉你 SHLoadImageFile 这个函数没有任何问题,data abort是因为你其他代码有内存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确告诉你 SHLoadImageFile 这个函数没有任何问题,data abort是因为你其他代码有内存错误。

是因为存储图像数据的cha*没有留出最后一位置0。代码我是参考的PC端的,PC上也是这么写的就没问题,而且出这种怪异的错让人很无奈,时出时不出,出的现象也是莫名其妙,日就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