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 SDK报错,摸不到头绪,谁能指点一下啊!

楼主:
报错内容如下: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reating 'required' feature
Adding required files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reateFile failed to open "E:\WINCE500\PBWorkspaces\2450_20081117\SDK\2450_20081117\MSFT_SDK_EULA_1033.rtf" , Err = 32
==> The process cannot access the file because it is being used by another process.

Error adding the EULA
Error adding required files

MSI file construction completed.  3 error(s), 0 warning(s).

无法生成sdk的msi,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A:
MSFT_SDK_EULA_1033.rtf未关闭,不能重新crea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FT_SDK_EULA_1033.rtf未关闭,不能重新create.

谢谢你的答复,如果仅仅因为MSFT_SDK_EULA_1033.rtf被我打开来未关闭,我也不用跑上来问了.

网友B:
正常不会出这种问题呀,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不会出这种问题呀,没有遇到过

⊙﹏⊙b汗,问了几个认识的朋友,他们也没碰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C:
你可以用Sysinternals的Process Explorer工具来查看一下是哪个程序占用了这个文件。使用很简单,运行工具后CTRL+F打开搜索输入框。

网友:
是没有遇到过

LZ可以试试在生成SDK前,先将SDK目录删除。
如果这样做,还出现这个问题,再将杀毒软件等相关东东关掉。

网友D:
我以前遇到过,后来我重新建立工程,就没有问题了,具体原因现在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Sysinternals的Process Explorer工具来查看一下是哪个程序占用了这个文件。使用很简单,运行工具后CTRL+F打开搜索输入框。

引用 网友E:
是没有遇到过

LZ可以试试在生成SDK前,先将SDK目录删除。
如果这样做,还出现这个问题,再将杀毒软件等相关东东关掉。

问题解决.

感谢两位的提示,打开Process Explorer,然后生成sdk时发现,pb调用了一个cmd应用程序,来生成sdk,就明白了,这个cmd程序由于卡巴斯基的阻止,肯定无法打开其它文件,就导致了这个问题产生"CreateFile failed to open "E:\WINCE500\PBWorkspaces\2450_20081117\SDK\2450_20081117\MSFT_SDK_EULA_1033.rtf",关掉卡巴斯基,Build SDK顺利完成.

91program经验丰富,看问题真是一针见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遇到过,后来我重新建立工程,就没有问题了,具体原因现在也不知道。

太粗暴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吧,呵呵.我可不想重新建立工程,碰到问题就努力解决吧.实在不行再重建工程,不过像我这种问题,重建工程,不一定能解决.

网友:
我今天都遇到与你相同的问题,看你LZ的帖子才知道原来的卡巴在那里搞鬼。消费了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网友:
卡巴斯基问题多多啊,不看这个帖子还得搞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