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flash动画 API

楼主:
最近在wince6.0上面开发flash
R3包里面有个adobe flash lite activex control插件
是支持flash动画的
这个插件应该对应一个API开发包吧
但我又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查到这个flash的api
所以没办法开发flash。请问大家在哪里,用关键字可以找到这个flash插件对应的开发用的API啊
谢谢诶!

网友:
安装了R3,查帮助

如果帮助没有提供,就说明R3没有开放API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R3,查帮助

如果帮助没有提供,就说明R3没有开放API接口

对多看帮助!!!

网友:
那个帮助是在VS2005里面的帮助菜单吗?
有知道R3是否有开放API的人吗

网友:
我也是在VS2005菜单里面的帮助
搜索了一下关键字
但没有找到。
我以前没搞过wince并且没开发过windows程序。所以不懂微软的那些东西的。
安装了R3,帮助应该也会安装到某个目录下面把
这个有没人知道的。谢谢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