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芯片

楼主(2010-04-23):
开发板芯片
问下大家
如果在网上购买一个单片机开发板,是不是它的芯片就固定型号了?
想换其它型号的芯片都不行哦?
芯片
型号
开发

网友A:
是的。要不你想怎样?
除非你新型号的芯片的引脚排布跟之前完全一样,且引脚功能也一样,那你就可以自己换芯片,前提是在芯片能取下的情况下。。。

网友B:
在PIN对PIN的,或者两种芯片引脚差别不大的时候,是可以的,现在很多开发板都分开底板和核心板,将核心板插在底板上,就是个完整的硬件环境,你若多买一两个兼容的核心板,就可以互用了,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个,自己卸,自己焊另一个上去。比如说AT89S51,AT89S52等,不过像这种是没必要更换直接上52就可以了。AVR单片机里面也有很些同系列的可以互换。

网友C:
一般是这样的,有些开发板可以兼容几个相视的芯片不过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