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jectdll中的dll的dllmain函数返回false造成仿真器挂死

楼主:
我开发了个injectdll,在dllmain函数中根据进程名来做一些处理,如果符合某些条件就返回条件。现在出的问题是
1:如果进程是控制台程序的话,那么返回false造成进程退出而不会出现挂死现象。
2:如果进程是有窗口的程序,通过快捷方式如hard key启动的话,那么返回false造成进程退出而不会出现挂死现象。
3:如果进程是有窗口的程序,而且是在fexplorer中通过点击打开的情况下,那么返回false造成模拟器挂死。

网友:
惭愧呀,完全看不懂。

网友:
我再详细补充下:
dllmain函数能够返回TRUE和FALSE,那么例如我不想让进程名为abc.exe的进程启动,那么我就在注册表中的system\injectdll设置一个dll为test.dll.我自己实现这个test.dll。这个test.dll的dllmain函数会去获取进程名,如果是abc.exe那么在dllmain中返回false;现在的情况是如果abc.exe是有窗口的程序也就是有界面的程序,而且是在fexplorer中打开的这个程序,那么返回在abc加载test.dll的时候dllmain返回FALSE将会造成仿真器挂死,不响应任何事件。

网友:
我也看不懂,

MARK, 期待 学习下。

网友:
哥在实机上测试了下,没有问题,估计是模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