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中文显示的问题

楼主:
弄了很久了,都没有把中文显示正常,急呀!
我的过程是这样的:
1. 将locale中的default language改成中文(中国),Localize the build 选上
2. 将National Language Support(NLS)添加进来,还有Locale Specific Support -> Chinese[Simplified]->中的[SC_Song,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50],GB18030 Data Converter,MSPY 3.0 for Windows CE 中的Double Spelling[shuang pin] soft keyboard - large添加进来
3. unicode Script~也添加进来,虽然旁边有个红色的感叹号

sysgen之后,发现wince界面中的字体已经部分变成了中文,但是我在PB中新建的工程运行之后的中文还是显示很奇怪的符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我觉得我该添加的字符集都添了啊,请大虾帮忙啊~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我在wince界面的wordpad中写入中文时,会引起开发端弹出一个框,让我输入某个文件,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总是中断。(调试状态)

网友:
用SimSun & NSimSun个字库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我也试过SimSun & NSimSun,问题还是存在啊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macrozhang001/archive/2010/05/24/5618979.aspx

网友:
这个我也弄了好久~~,中文显示都是口口

网友:
前面加上 L 或T 试试,例如 (CString)L"中文"

网友:
你先插入一张有中文文件夹的SD,看从浏览器中读出来的是不是中文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你的应用程序写的不对,可以按楼上的仁兄的办法试试!

网友:
可以在我的博客里看下blog.csdn.net/wincemobile里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