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基于ARM的多通道数据采集驱动程序开发

楼主(2010-05-24):
基于ARM的多通道数据采集驱动程序开发
应用PB开发基于ARM的多通道数据采集驱动程序,采用ARM自带的八通道AD。应用PWM设置采样频率,据说采样触发是在线程里完成的,不懂。求高手指点!
程序开发
数据采集
通道

网友A:
楼主做驱动首先细读硬件手册。
首先找到初始化相关寄存器,根据手册对硬件进行初始化,
然后是数据传输。一开始不要管数据传输的正确性,首先让设备能够产生一些信号,最后在逐步完善驱动。
对于带中断的设备,一般中断功能可以最后完成。

网友B: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对于我应用的S3C2410A使用手册的相关部分:PWM Timer 和 ADC 部分我已经仔细阅读过了。相关的寄存器也进行了设置。可是对于应用PWM控制采样频率部分一头雾水,线程的作用也不太懂,能否在这方面指导一下。多谢大侠!

网友C:
那楼主缺的是操作系统相关的知识了,呵呵,好好充充电,看看操作系统,线程之类的知识,看看网上的实例,看人家怎样开一个线程的。

网友D:
偶是一只名副其实的菜鸟,学习嵌入式不到半年,昨天也发现自己缺了线程这块知识,谢谢各位的关注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