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ched,uncached地址有什么区别

楼主:
cached,uncached地址就是带缓存,不带缓存的虚拟地址。0x8000_0000--0xA000_0000是带缓存的,而0xA000_0000-0xBFFF_FFFF则是不带缓存的,映射的都是带缓存的,两段都是映射同一块物理地址,那么为什么要使用带缓存虚拟地址又使用不带缓存的虚拟地址呢?希望能得到更原理的解释

网友:
涉及到Io访问速度问题,通常缓冲可以提高系统Io效率,但是有些地方比如OAL层或者bootloader中使用缓冲可能造成灾难,例如缓冲可能造成我们对设备的写操作的时序不对等等。因此一般在驱动中都是使用不带缓冲的设备地址即0xA0000000-0xBFFFFFFF!

网友:
对于内存映射IO来说,我们读写IO肯定是要真正的写到里面去或者从里面读出来,而加了cache以后,读写的数据就可能在cache里,而不会真正的操作IO,所以像内存映射IO就不适合加cache。
但是cache会提高系统的性能,因为它访问速度很快,这样在适当的地方还是需要加cache的。
至于哪些地址加cache,哪些地址不加cache都是可以通过协处理器设置的。

网友A:
看看ARM官文以及《ARM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优化》
这本书,相当的经典。这问题一言难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ARM官文以及《ARM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优化》
这本书,相当的经典。这问题一言难尽的。

有没有电子版的,给个,呵呵

网友B:
ARM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优化  下载地址 免费的
http://d.download.eeworld.net/down/888756/yuyunliuhen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M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优化? 下载地址 免费的
http://d.download.eeworld.net/down/888756/yuyunliuhen

感谢分享……

网友:
如果有cache,cpu访问的时候就会用内部的cache存储器去缓存数据,这样子可以提高访问速度。
通常来说,如果你访问的数据是重复的或者比较连续的,使用cache会大幅提高性能
如果你访问的数据是随机的,那么cache的作用就很有限了,甚至会更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M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优化? 下载地址 免费的
http://d.download.eeworld.net/down/888756/yuyunliuhen

相当不错,我已经下到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