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强大的串口监控软件(免费)

楼主:
软件名:串口监控器,一个非常好的串口调试软件,免费的!

主要功能如下:

接收数据:

   1. 以十六进制方式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2. 以字符方式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3. 数据帧自动识别,分行显示。
   4. 接收数据自动换行设置。
   5. 显示或隐藏数据帧的接收时间。
   6. 自动清除,自动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7. 接收数据个数计数。

发送数据:

   1. 十六进制方式发送数据。
   2. 字符串方式发送数据。
   3. 发送“发报窗口”当前光标行的数据帧。
   4. 循环发送“发报窗口”当前光标行的数据帧。
   5. 循环发送“发报窗口”固定行的数据帧。
   6. 循环依次发送“发报窗口”的多行数据帧。(设置起始行,行数)
   7. 触发发送,接收到“发报窗口”某一行数据,触发发送“发报窗口”另一行数据。
   8. 发送数据个数计数。

实用增强功能:

   1. 强大易用的进制转换功能。
   2. 智能识别当前光标处数据帧的行号,“字符”或“十六进制数”的个数。
   3. 智能计算当前选择的“字符”或“十六进制数”的个数。
   4. 强大的数据查找功能。
   5. 定时保存,定时清除数据。
   6. 根据自己的喜好,灵活变换操作界面。

应用场合:

   1. 截取和分析设备之间通讯数据流。
   2. 串行外围设备硬件开发。
   3. 串行设备驱动程序开发。
   4. 调试和测试设备和设备之间的串行通讯过程。
   5. 记录和分析RS232/422/485通信过程。
   6. 模拟某设备通讯过程,对另外设备进行通讯测试。

网友:
这个太一般了。。。

个人用过最好的是一朋友自己写的《万能串口通讯精灵》

能自动配置发送指令,和按需解码显示串口数据

网友:
下来试试看?

网友A:
我想要那种 接收数据之后,就可以转成波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那种 接收数据之后,就可以转成波形的

说到我心里面了,这个恐怕很难,主要是对于数据格式的设置,截取等等。。。。

网友:
下下来看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那种 接收数据之后,就可以转成波形的

把数据复制到excel里面

网友:
串口调试器?我有一堆!不稀罕!

网友:
很不错,我也编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