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Cortex A系列和ARM11的哥们,你们都用什么调试bootloader?

楼主:
除了利用公司的硬件调试器以外,个人玩是否都是用简易的jtag线下载然后用串口打印信息的原始手段调试?

网友:
hhcn.com有arm11和codec a8的仿真器

网友A:
ADS 比较普遍。

网友:
关注,知识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S 比较普遍。

错了,是RVDS,延续了ADS的风格,正版要好几万一套呢。

网友:
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调试手段,现在针对Intel的CPU好象还有个XDB的工具

网友:
呵呵我问的是硬件调试工具,软件么,嘿嘿,盗版多得是。
目前ARM9的仿真器很多,jlink就行了,不过针对cortex A系列的,和ARM11 MPCore的,仿货太少了,RealView ICE 3.3原版的最便宜要一万八,我都有冲动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