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型请教:有没有可以查询FPGA/CPLD芯片的价格查询网址?

楼主:
现在在选型FPGA,要用到161个IO,编数组功能单元。

公司没有BGA焊接设备,只能焊引脚能看到的封装

打算用Virtex的,两个TQ144封装的(IO=2*98),或者一个PQ240的(IO=166)

不知道这几种贵不贵,考虑成本,想用几百元的!

网友:
常的器件可以在www.icminer.com上查

网友:
161个IO 的FPGA 太多太多。
但这就要求其管教数超过144;因为很多贴片都是TQ144。

如果楼主打算用2片FPGA,我给你推荐ALTERA公司的EP1C3T144C8N,封装为:TQFP144
大体技术参数:Vco:1.5V;LEs:2910;Emb.RAM:58Kbits;User I/Os:104;

价格在50元人民币左右,看你和代理商或者厂家的关系。

网友:
如果用一片FPGA,

就用XILINX公司的XCS30XL-4PQG208C,封装为:PQFP208,也是贴片,
大体技术参数为:3.3V+1368LEs+169I/O

价格在80元人民币左右,看你和代理商或者厂家的关系。

网友:
www.2@1ic.com

网友:
也可以到淘宝去搜搜看....

网友:
2@1ic确实可以查芯片,但是只有询价字样。我就没有找到显示价格的地方

www.icminer.com 确实可以查到价格

另外,我发现维库也可以查到价格的!

kyzf的回答很有参考价值,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我是想用5V的FPGA的
因为我的外围接口都是5V标准的

从XCS30XL-4PQG208C的PDF中,我明白了原来Spartan系列就是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用XILINX公司的XCS30-4PQG208C,封装为:PQFP208,也是贴片,

请问这个片子的对应可重复擦除的储存器用什么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