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最高只让我散100分),求救 移动硬盘数据恢复!

楼主:
我的亿捷E901移动硬盘  原来是NTFS文件格式,被我不小心格式化为ext3文件格式了!

试过finaldata 和 easyrecovery  都无法恢复,因为在Windows下无法找到ext3文件系统(硬盘现在的文件格式).

请高手献策!!!!!!!!!

小弟在此拜谢,up有分!!!

网友:
你这种情况,貌似莫法恢复哦。
如果只是 ntfs 或者 ext2 下删除文件,倒是可以恢复。
将 ntfs 格式化成 ext3,哎...
帮顶一下吧。
看看楼下能否解决!

网友:
EasyRecovery Pro
是威力非常强大的硬盘数据恢复工具。能够帮你恢复丢失的数据以及重建文件系统。EasyRecovery 不会向你的原始驱动器写入任何东东,它主要是在内存中重建文件分区表使数据能够安全地传输到其他驱动器中。你可以从被病毒破坏或是已经格式化的硬盘中恢复数据。该软件可以恢复大于 8.4GB 的硬盘。支持长文件名。 被破坏的硬盘中像丢失的引导记录、BIOS 参数数据块;分区表;FAT 表;引导区都可以由它来进行恢复。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