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启动中加载的注册表路径问题

楼主(2009-09-30):
wince启动中加载的注册表路径问题
现在普遍都是用nandflash作为存储硬盘,所以wince系统加载的默认注册表路径在nandflash下,请问如何修改该加载路径,比如我放到SD卡盘符中……请高人指教
问题
存储
注册表
wince
如何

网友A:
根据hive在nandflash驱动注册表中的内容写SD卡驱动注册表的内容,并且要保证在读注册表之前SD卡已经加载完成。

网友B:
应该是设定SystemHive这个注册表值。但是得把你的sd卡的驱动放在HIVE BOOT SECTION,保证在boot phase2之前加载你的盘符。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不过没有验证过,

网友C:
SystemHive 可否用 绝对路径?
LS 意思是\\SDMMD\\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

网友D:
完成,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