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CPU频率

楼主(2009-02-16):
改变CPU频率
嵌入式开发,用的是LINUX系统,需要改变CPU的频率,驱动也好,应用程序也行,最好给段代码
或者提点一下
频率
应用程序
linux
最好

网友A:
应该是需要写成驱动,首先ioremap得到CPU频率相关寄存器的地址,给这些寄存器赋值就行。可以用应用程序传值。
但要考虑到改变CPU频率可能会使其他硬件出问题,比如串口波特率也要做相应修改等。
**************************
飞凌嵌入式 www.witec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