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Nandflash,64MB到256MB,keil调试

楼主:
【基本情况:】
平台S3C2440 RAM:64MB  NANDFLASH :原来是64MB,现在要做成256MB(K9F2G08U0A

【调试环境:】keil uvision3+ulink+J-TAG口

【进展:】
1、改了SJF2440程序,读出来的跟原来的数据是一样的,
2、改引导程序(是广嵌的BIOS),要更改汇编代码
   (烧到flash里面后没有任何反应)

--------------
所以只能用调试软件来看了,用的是keil uvision3+ulink+J-TAG
没有并口,所以没有用ADS

先是将ADS得工程移植成为keil的工程,编译通过。然后DEBUG,
结果出现:could not stop arm device please check JTAG cable!

有人做过这个没的:
1、 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实现flash扩展吗?
2、用keil的话 .ini文件  分、分散加载文件里面的加载时域和运行时域地址、target、linker、debug、utilities选项卡怎么设置?
真想直接移植EBOOT了!! 伤心

网友:
为了后续开发,我觉得忍痛eboot下吧。

网友:
EBOOT 好改不老兄!  我前段时间搞了下64MBnand的EBOOT 愣是没搞出来 !
keil keil keil

网友:
看网上有的说是RAM.ini文件中的SDRAM初始化有问题,怎么改 ?

网友:
只用过ADS ,keil多用于ARM7吧
RVDS比较不错。

网友A:
新版的keil uvision3 samsung的 2410 2440 44b0 。。。等都支持了!

这个是我改的SJF2440 ,那个帮我验证下 正确性,  针对K9F2G08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keil uvision3 samsung的 2410 2440 44b0 。。。等都支持了!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645334
这个是我改的SJF2440 ,那个帮我验证下 正确性,? 针对K9F2G08的选项

SJF2440 这种烧写方式太古董了。
速度太慢,我直接用JLINK通过 ADS 下载到内存,然后实现自烧写。

网友:
晕哦! 我哪里有JLINK的仿真器 就有一个ULINK  想用KEIL来做的,一直搞不定, 只能先验证SJF2440对不对了 !!!!!

网友:
ULINK照样可以的
JTAG都行。

网友:
怎么做? 用ADS吗  用并口吗 我电脑没并口!!!
有并口的电脑安不聊ADS!!

网友:
原来是K9F1208的,然后换了K9F2G08,直接换的,然后把NFCON拉高了,这样硬件设置对不?

网友:
在ADS工程属性里面RO,RW指的是什么,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用回EBOOT吧。。

FLASH驱动改一改就好了。。
我改过NOFflash

网友:
哪里有在64MB下可以用的EBOOT,我没有现成的,只有Samsung提供的那个,!
       我觉得高EBOOT了,
eeworld 改了好多!  QQ化了 不过也好!

网友:
哎,这个东西有的啊。SLC的不是很难。
干嘛一定要keil哦,
用keil你注定孤独。
还有你问问题很空,自己跑到实质问题就说了,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呢。

网友:
都是用keil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