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3G如何拨号上网?和GPRS拨号上网有区别吗?

楼主:
wince 5.0 3G如何拨号上网?和GPRS拨号上网有区别吗?以前在WINCE 5.0是通过GPRS拨号上网的。现在要改为3G了,但是拨号拨不上去?怎么回事?高手指点啊。

网友:
这个技术太新了。魅族正在做呢。
估计要求助微软才行哦。

网友:
CE5.0,主要看上网模块的AT命令是否相同

还是看3G模块的手册吧,这个东东是太新

网友:
是的。。要认真的看一下你的3G模块的手册。因为很有可能模块的AT指令跟CE默认写的那些指令不相容。我用的大唐的就是这样。。。。unimodem的拨号流程基本上就用CE的。除了命令。。。其他的基本一样。。我们的都很正常。。。网速很快。。。

网友:
天哪,这就开始搞3G啦,真是太能把握时代脉搏了,严重关注...

网友:
有区别~看模块,各个模块各有个的不同~加上3G与GPRS也有一点小区别,软件可以解决~

网友A:
现在3G的相关产品比较多了,不过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资费方面,很少有人弄用得起啊。。
关于拨号参数是:
APN:CMNET
拨号号码:*98*1#
USERNAME PASSWORD都是空的。

也就是说和GPRS一样,就是拨号号码不同。

网友:
我两年前就开始玩3G了,这方面还是有点经验的。
首先要看你用的是哪家的模块,
基本上CE你要拨号用的AT命令都是遵循3GPP标准的,
接下来就是针对具体的模块调试RIL。
最后要看你的运营商的APN设置,这个不会设置的话也很简单,
涉及到一个CGDCONT命令,
还有一个QOS,TFT和PDP参数可能都要设置一下才能拨成功,不同的运营商这些设置都不一样,
打个电话到运营商的客服进行人工服务,那些MM都会很细心地告诉你APN,用户名,密码等设置的。
总体来说要在CE下面拨通3G,基本上没啥修改的,你顶多玩个一两天就可以配置好了。

网友:
怎么都没有发些拨号拨不上去的错误提示,那样才能好判断是哪里出现错误了。我在wince6.0 r2下调试成功了几款3G模块的

网友:
继续关注高手们的指点

网友:
你换了3G modem,RIL driver当然要做调整,如果你驱动没做任何改动,拨号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3G的相关产品比较多了,不过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资费方面,很少有人弄用得起啊。。
关于拨号参数是:
APN:CMNET
拨号号码:*98*1#
USERNAME PASSWORD都是空的。

也就是说和GPRS一样,就是拨号号码不同。

拨号号码 是 *98*1#? 是evdo?
TD_CDMA拨号是多少?
WCDMA是多少? 上次打电话问联通客服他们居然说不知道 - -!

网友B:
AT参数和模块有关,每个厂家都可以不同,所以没必要去问客服,要查AT Command Spec的。对于RIL API来说,调用是一样的,参数可能变化了。

网友:
好像这个拨号是运营商给的吧,就像以前联通的是:#777  的确AT命令每个厂家的是不一样的要仔细看手册。
引用 网友B:
AT参数和模块有关,每个厂家都可以不同,所以没必要去问客服,要查AT Command Spec的。对于RIL API来说,调用是一样的,参数可能变化了。

网友:
和运营商无关。

网友:
3G模块的驱动在WINCE上需要预先装进去吗?用户能自己去装吗?是否会比较复杂。

网友:
用户安装当然可以,但用户怎么有驱动的开发环境?还不是要厂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