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他们是必须被设置为1,还是要怎么弄?在BSP支持的组件里面没看到对应的组件啊!

网友:
看帮助文件

Windows Embedded CE provides BSP flags for the graphics rendering plug-ins that you can support in the BSP for your OS design. When you set the BSP flag for the preferred plug-in, it is automatically included in an OS image. To set the BSP flag, on the Project menu, click Properties, 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and then Environment.

网友:
那是 for Silverlight Embedded 用的 plug-in.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A: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XAMLRENDERPLUGIN
下有三个文件夹----DDRAW+GDI+OPENGL

最后在RELEASE文件夹会产生下面几个文件

xamlrenderplugin.dll+XRRendererDDraw.dll+XRRendererOpenGL.d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XAMLRENDERPLUGIN
下有三个文件夹----DDRAW+GDI+OPENGL

最后在RELEASE文件夹会产生下面几个文件

xamlrenderplugin.dll+XRRendererDDraw.dll+XRRendererOpenGL.dll

XRRendererDDraw.dll+XRRendererOpenGL.dll两个都没有进NK啊!那NK还是不会支持他们了?

网友:
看到一篇文章好像使能一个环境变量就可以了,不需要两个都去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