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助:写注册表把WinCE的网卡连接写没了,怎么恢复?

楼主:
写注册表把WinCE的网卡连接写没了,进入“控制面板”点击“网络和拨号连接”都不弹出窗口了呀,怎么办呀?!!!

网友:
想用程序设置IP,结果写注册表写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呀?~~~ 很急呀,高手帮忙呀~~~

网友A:
重新把注册表写进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把注册表写进去即可

之前没备份注册表呀,怎么办呀?

网友B:
应该有恢复出厂设置之类的吧
或是找到其他的机器拷出一份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恢复出厂设置之类的吧
或是找到其他的机器拷出一份来

是的,问了厂家,按某键重新启动就可以了!高兴呀!!!都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