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单片机有哪些?PIC16CXX,PIC16FXX是16位的吗?

楼主:
16位指的是地址总线还是数据总线的位数?PIC16CXX,PIC16FXX区别是什么(C与F的区别)?

网友:
不是的,那些是8位的,16位的pic是dspic和pic24系列。
ti的msp430也是16位的。

网友:
8位的,数据线8位,程序总线14位。
一边说多少位的都是指的数据总线。

网友A:
程序总线怎么是14位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总线怎么是14位的呢?

恩,这个你看下pic16的体系结构就明白了。

网友:
也就是说 pic 芯片内部的数据总线与指令总线是分离的。这样可以提高cpu执行指令的速度与工作效率。

网友:
PIC16CXX,PIC16FXX 是8位的

这里说16位、8位,是指数据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