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OCMJ15X20D液晶显示屏

楼主:
http://www.ec66.com/market/manual/OCMJ-D.pdf
上面的PDF,第13页最后一段。
里面讲了MCU对 液晶显示模块缓存器 和 Display RAM 的操作过程。

我想问一下,液晶显示模块缓存器和Display RAM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功能分别是什么?按字面上的意思,我一直以为它们俩是同一个东西。

谢谢,祝福每一个进来的人。

网友A:
help~~~I'm waiting here.

网友:
Display RAM是LCD和MCU交互数据的载体,之间通过这个RAM交换数据,写入Display RAM后就会被送入LCD缓存器,相反,MCU读取数据时,也是缓存器将数据丢给display RAM,然后MCU直接从数据线读取。
LCD显示的数据应该是从缓存器写入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lp~~~I'm waiting here.

好啊,朋友,还是你啊,还是这款LCD。
我这边有这款LCD的驱动IC的另外LCD的代码和设计资料(51和SPCE061的代码)。
对于你的问题,那PDF里面有说。

你等下,我上传资料,一会给你连接,你去下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elp~~~I'm waiting here.

好啊,朋友,还是你啊,还是这款LCD。
我这边有这款LCD的驱动IC的另外LCD的代码和设计资料(51和SPCE061的代码)。
对于你的问题,那PDF里面有说。

你等下,我上传资料,一会给你连接,你去下载吧

连接: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896823

网友:
go on up. thanks everyone for answer the question....it puzzled me a long time..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怎么不能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