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能实现长按开关键实现唤醒?

楼主:
休眠->唤醒都已经实现
现在想实现长按按键唤醒
请问怎么实现
各位兄弟提供个思路!谢谢

网友A:
这个加个硬件延时电路可以实现,不过短按功能就没了,如果长按短按都要,那就要用到两个gp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个硬件延时电路可以实现,不过短按功能就没了,如果长按短按都要,那就要用到两个gpio口

正解,这需要硬件电路支持,或者外部加一个小的MCU芯片或者其它的芯片即可

网友:
唤醒后,马上检测按键,如果不是长按再休眠可以吗?呵呵

网友:
无意中看到一个以前的帖子,改软件也可以实现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222/21/969a39c0-158a-4492-9ad0-486467de414f.html

网友:
用软件解决可能会比较简单直接。
3楼说的不错,启动以后检测按键,如果时间不长,就重新sleep

网友:
感谢各位!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