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加载NK.NB0

楼主:
我用的是刷卡的方式加载NK.NB0. 为什么我编译生成的NK.NB0  BOOT引导无法识别和加载
串口打印信息如下。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Boot Configure is found
OEMPredownload...
SD card is  inserted, pin level is 0x0
dwSdClk = 0.
InitMasterBootRecord
SD card is  inserted, pin level is 0x0
dwSdClk = 0.
InitMasterBootRecord
SD card is  inserted, pin level is 0x0
dwSdClk = 0.
InitMasterBootRecord
+BLFlashDownload: Copy Image from Flash to Memory(0x80001000)
NAND Image INVALID!

网友:
NAND Image INVALID!

是不是你的代码中不认nb0格式?看看是不是认bin格式的呢

网友A:
看看你的nk.bin和nk.nb0大小差距多少,如果很接近,请裁剪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nk.bin和nk.nb0大小差距多少,如果很接近,请裁剪组件。

why?

网友:
确定读取到的数据是正确的吗?看一下内存中的数据,与你的NB0文件数据是否一致

网友:
nnd,的费解

网友:
用nk.bin试一下

网友:
留名关注 没搞明白状况呢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叫刷卡的方式加载nk.nb0??

网友:
这个问题和我修改Bootloader代码中的NAND Image INVALID! 很像
建议你在BOOT中搜索这句话
是个SWTICH语句后,NK的大小 超过 内存镜像最大值
更改内存镜像最大值 大于 NK 的大小,就不会出现了,哈哈,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