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D13522 IC怎样安装在板子上(EPSON E ink的IC)

楼主:
(EPSON E ink的IC)
S1D13522 IC怎样安装在板子上
这是一块芯片,配套的板子怎么解决?

网友:
S1D13522”在原产品“S1D13521”的基础上做了改进。主要改进了两个方面:1.削减周边部件,2.扩充显示功能。S1D13522在高级序列引擎、电源管理、I2C温度传感器以及可选的串行闪存的支持等方面作出了各种可能的实现,不但增加了对电源管理IC I / F和面板自动接口身份证阅读,还增加支持直接触摸/手写功能的接口,进而丰富了子母图片、旋转、透明度和硬件光标功能。事实上,S1D13522所拥有的低功耗屏技术已经成为电子阅读市场和移动应用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高达200万的嵌入式存储器功能,大大降低了CPU运行时申请的功率,允许多区域同时出现显示和更新,更可令其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阅读设备,比如电子图书,电子报纸,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电子笔记簿和电子词典等等。

建议楼主找找对应的技术手册看看,里面的参考设计 是否有可参考的原理图,对照自己做块单板,
或者买开发板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