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s3c2410(win ce 5.0, 我初学arm,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大家给看看

楼主:
    我刚刚接触arm,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应用系统,我的系统是win ce 5.0,在安装好系统之后,我在机子上做的所有操作都不能保存起来,比如,触摸屏校准,每次我校准好之后复位从起又变回了以前的样子,还有,我在里面放的exe文件复位之后也都没有了,也就是说,无论我在机子上有什么操作复位之后都会变成我刚安装好系统的样子!我以为是系统的问题,可是我从新安装了系统之后还是那个样子……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希望大家给我指点指点……
                                                                                         初学者……

网友A:
hive 才能保存注册表的。呵呵。

网友:
保存注册表如楼上所说。

文件可以放到 Flash 中,或者放到 SD 卡中(如果有的话)。

文件丢了,是因为放到了内存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ve 才能保存注册表的。呵呵。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能不能给我说的具体点,我刚刚接触arm和win ce5.0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ive 才能保存注册表的。呵呵。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能不能给我说的具体点,我刚刚接触arm和win ce5.0系统

google "wince hive" 即可。呵呵,
先问Google 不懂再来这里讨论。呵呵

网友C:
用HIVE based REGISTRY存储才行
引用楼主 wreckage2009 的回复:
我刚刚接触arm,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应用系统,我的系统是win ce 5.0,在安装好系统之后,我在机子上做的所有操作都不能保存起来,比如,触摸屏校准,每次我校准好之后复位从起又变回了以前的样子,还有,我在里面放的exe文件复位之后也都没有了,也就是说,无论我在机子上有什么操作复位之后都会变成我刚安装好系统的样子!我以为是系统的问题,可是我从新安装了系统之后还是那个样子……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ive 才能保存注册表的。呵呵。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能不能给我说的具体点,我刚刚接触arm和win ce5.0系统

google "wince hive" 即可。呵呵,
先问Google 不懂再来这里讨论。呵呵

嘿嘿…… 就像你说的“wince hive”,要不是你们给我介绍,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词,我都不知道该去Google搜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HIVE based REGISTRY存储才行

引用楼主 wreckage2009 的回复:
我刚刚接触arm,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应用系统,我的系统是win ce 5.0,在安装好系统之后,我在机子上做的所有操作都不能保存起来,比如,触摸屏校准,每次我校准好之后复位从起又变回了以前的样子,还有,我在里面放的exe文件复位之后也都没有了,也就是说,无论我在机子上有什么操作复位之后都会变成我刚……

你的意思是不是从新用pb定制一个win ce系统加入"Hive-based Registry"从新烧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ve 才能保存注册表的。呵呵。

你的意思是不是从新用pb定制一个win ce系统加入"Hive-based Registry"从新烧进去?

网友:
程序不能保存的问题,你可以把程序放在SD卡里,然后把SD卡插到开发板上来测试;或者,把你的程序放在Nand Flash或者Nand-disk里。如果欲实现注册表断电保存,把注册表类型改为HIVE-Based Registry即可;如果注册表类型为RAM-Based Registry,需要开发板上有电池配合。修改注册表类型的方法就是在Platform Builder 5.0/6.0中添加相关组件,过程应该不烦琐,偶是小菜没亲自实验,嘎~嘎。方法总共有这么多种吧,欢迎补正…
备注:这些老鸟真不厚道,应该把这些基础的问题交给像我这些小菜鸟来回答,要不我就没法挣专家分咯,嘿嘿…

网友:
谢谢大家,我大约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我隐约的看到马甲了,不爽之,才得5分,呜~呜,楼主没明白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