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IDE接口电路疑惑

楼主:
ARM的片选信号要连到IDE哪个引脚上面实现BANK通道的选择呢?为什么有些开发板的原理图用nGCS4和nGCS5分别连接到IDE的20(key)和34(PDIAG)引脚上而32(IOCS16)却接地呢???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一般的ARM没有专用的IDE接口,所以就随便连接了,只要你对它读写时遵守ATA协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ARM没有专用的IDE接口,所以就随便连接了,只要你对它读写时遵守ATA协议就行.

对,片选一般都固定了地址这样访问外设就按照这个地址去访问了。

网友:
如果没有硬件接口,那么想怎么连就怎么连了
另外20(key)是不用连的,硬盘上没有这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