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的资源如何设计出原理图?

楼主:
电机保护器操作说明

电机保护器有三个型号的产品即:电机保护器BH-1、星/角转换电机保护器XJ-1和双功率启动电机保护器SG-1。
电机保护器BH-1
1、        电机内部断相、外部断相和三相不平衡保护
2、        电机的过流、过载、堵转保护功能
3、        可以设定最大工作电流,其它参数均由最大工作电流计算得出。
4、        键盘:设置(SETUP),存储(SAVE),启动(START),停止(STOP)

星/角转换电机保护器XJ-1

1、        机内部断相、外部断相和三相不平衡保护
2、        电机的启动过流、过载、堵转保护功能
3、        根据实际工作电流的大小实现星角转换。
4、        可以设定最大工作电流,其它参数均由最大工作电流计算得出。
5、        可以设定自动延时启动时间。
6、        键盘:设置(SETUP),存储(SAVE),启动(START),停止(STOP)

双功率启动电机保护器SG-1
1、        内部断相、外部断相和三相不平衡保护
2、        电机的启动过流、过载、堵转保护功能
3、        手动大功率启动、小功率运行(不能自动切换)。
4、        以设定最大工作电流和最小工作电流。其它参数均由这两个工作电流计算得出。
5、        键盘:设置(SETUP),高速(SAVE),低速(START),停止(STOP)

一、        开机键盘设置说明

开机时(冷上电)按下“SET”进入工作电流和延时时间设置状态。最左边的数码管显示“  ”为设置最大工作电流状态,按下“STOP”键“个”位上的数字循环增长,按下“START” 键“十”位上的数字循环增长,按下“SET” 键“百”位上的数字循环增长,但是百位上的数字只有1、2两个数字。最大可以设置成255安培。
按一下“SAVE”键进入延时自起时间的设置状态最左边的数码管显示“  ”为延时自起时间的设置状态,按“STOP”键“个”位上的数字循环增长,按“START”键“十”位上的数字循环增长,按“SETUP”键“百”位上的数字循环增长;最大可以设置成255秒。
再次按下“SAVE”键保存设置的电流和时间值。

二、        键盘说明

在自动启动状态下,按下“Stop”键停止自动启动并进入手动启动状态。在手动启动状态下按“Start”键启动电机;在运行状态下按下“STOP”键时停止电机运行。
设置(SETUP)
高速(SAVE)
低速(START)
停止(STOP)

三、        运行状态下键盘说明

在运行状态下,显示总电流。反复按“START”键则显示A相电流(提示符为“  ”)、B相电流(提示符为“  ”)、C相电流(提示符为“  ”)、最大工作电流(提示符为“  ”)、最小工作电流(提示符为“  ”)和总电流(提示符为“  ”),总电压(提示符为“  ”),功率因数,(提示符为“  ”)。
在运行状态下按“SET”显示设定的最大工作电流;按“SAVE”键显示设置的延时自起时间。按下“START” 键同时在按下“SET” 键则清除最大工作电流和最小工作电流。

四、        故障码清除方法

在显示故障码状态下,先按下“SET” 键在按下“SAVE” 键则清除故障码保护器重新启动。

五、        故障码约定
首先要看提示符。当提示符为E则表示为过载,代码意义为过载系数(显示值应除以10)。
当提示符为E.则表示为断相或三相不平衡,代码的意义为三相不平衡率的百分数。

六、        接线端子定义

1 -- 380伏B相电压。
2 -- 380伏A相电压。
3 -- 星形接法接触器线圈(A相),接触器线圈的另一端接B相或C相。
4 – 角形接法接触器线圈(A相),接触器线圈的另一端接B相或C相。
5 -- 三个电流互感器的公共端,三个电流互感器按星形接法。
6 -- C相电流互感器。
7 -- B相电流互感器。
8 -- A相电流互感器。

七、小壳电机保护器硬件资源分配

1、        数码管驱动
位驱动:GW – P3.2          段驱动:a  --  P2.0
        SW – P3.3                  b  --  P2.1
        BW – P3.4                  c  --  P2.2
        QW – P3.5                  d  --  P2.3
                                   e  --  P2.4
                                   f  --  P2.5
                                   g  --  P2.6
                                   dp --  P2.7
2、        键盘
Start – P1.7         Stop – P1.6
        Set  – P1.5         Save – P1.4
3、        功率因数
V0电压同步 – P0.2
I0 电流同步 – P0.3
4、        A/D转换
AI – P1.0(ADC0) A 相电流
BI – P1.1(ADC1) B 相电流
CI – P1.2(ADC2) C相电流
Vv-P1.3(ADC3)Vab电压
5、        接线端子定义

1 -- 380伏B相电压。
2 -- 380伏A相电压。
3 -- 星形接法接触器线圈(A相),接触器线圈的另一端接B相或C相。
4 – 角形接法接触器线圈(A相),接触器线圈的另一端接B相或C相。
5 -- 三个电流互感器的公共端,三个电流互感器按星形接法。
6 -- C相电流互感器。
7 -- B相电流互感器。
8 -- A相电流互感器。

6、星、角继电器
    角形:JX = P0^0;
星星:XX = P0^1;

注:我是单片机初学者,上面是我老师给我的现有资源,请问如何设计出原理图来

网友:
自己一点点分析吧

网友:
确定io,确定外设,确定内存.

网友:
七、小壳电机保护器硬件资源分配

1、 数码管驱动
位驱动:GW – P3.2          段驱动:a  --  P2.0
        SW – P3.3                  b  --  P2.1
        BW – P3.4                  c  --  P2.2
        QW – P3.5                  d  --  P2.3
                                  e  --  P2.4
                                  f  --  P2.5
                                  g  --  P2.6
                                  dp --  P2.7
2、 键盘
Start – P1.7        Stop – P1.6
        Set  – P1.5        Save – P1.4
3、 功率因数
V0电压同步 – P0.2
I0 电流同步 – P0.3
4、 A/D转换
AI – P1.0(ADC0) A 相电流
BI – P1.1(ADC1) B 相电流
CI – P1.2(ADC2) C相电流
Vv-P1.3(ADC3)Vab电压
5、 接线端子定义

1 -- 380伏B相电压。
2 -- 380伏A相电压。
3 -- 星形接法接触器线圈(A相),接触器线圈的另一端接B相或C相。
4 – 角形接法接触器线圈(A相),接触器线圈的另一端接B相或C相。
5 -- 三个电流互感器的公共端,三个电流互感器按星形接法。
6 -- C相电流互感器。
7 -- B相电流互感器。
8 -- A相电流互感器。

6、星、角继电器
    角形:JX = P0^0;
星星:XX = P0^1;

这部分就是单片机的接口和外部资源了!按照他的分配将其他没有说明的电路加进去就ok了!比如数码管,你已经知道他的个十百千位和abcdefg、dp接那个脚了,就已经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