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蓝牙开发】

楼主:
【新手请教】本人想用蓝牙技术实现基本的收发数据功能,不知道都需要些什么软硬件?谢谢指点:)

网友:
看你用什么平台控制 蓝牙啊
首先需要一个蓝牙模块 + 核心控制平台( CPU 或PC 都可以)
再就是配套的软件、。

网友:
引用楼主 hanwenwen 的回复:
【新手请教】本人想用蓝牙技术实现基本的收发数据功能,不知道都需要些什么软硬件?谢谢指点:)

呵呵,我也接到这个任务.....

网友A:
你用bluetooth  SPP(spp_dev_a,spp_dev_b)做基本的收发数据。
用的CSR的芯片BC3或BC5 就用bluelab 自带的例程就可以了。bluelab3.6.2和bluelab4.0里面都有

网友:
找个csr或broadcom的usb蓝牙适配器,pc端使用windows自带蓝牙驱动程序,或者使用集成了很多应用的IVT bluesolei软件都可

网友:
最简单是 蓝牙串口模块, 就当普通串口用了,

如果自己做复杂一些的可以用cc2500之类的芯片,

单纯2.4G发送数据很简单,如果要写成蓝牙协议,就要自己写很多代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bluetooth SPP(spp_dev_a,spp_dev_b)做基本的收发数据。
用的CSR的芯片BC3或BC5 就用bluelab 自带的例程就可以了。bluelab3.6.2和bluelab4.0里面都有

我使用这两个例程,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的时候发现,spp_dev_a端能够接收数据,而spp_dev_b端不能接收数据。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