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GPSONE指令的开发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CDMA模块,
要开发一系列的GPSONE指令,
其中有设置定位精度门限AT+QOSTH,要求如下:

语法:
AT+QOSTH=threshold
- threshole: 为0~255之间的数字,定位精度的最低门限。
结果:
如果设置正确,返回OK,如下:
OK

如果设置失败,返回ERROR
ERROR
OK
语法:
- type: 为定位请求类型。
注意:
1. 查询当前设置值,使用AT+QOSTH?命令;
2. 此值应该比+QOSLVL的设置值低;
3. 推荐此值可设置为20;
4. 此值设置后,模块将保存在Flash中,重新启动不会丢失。

GPSONE对应的NV项是哪些,怎么样调用相应的API函数写入其中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