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如何设置环境变量?

楼主:
一个CE的应用程序要用到D:\WINCE500\Public\common\oak\inc目录下的头文件,应该如何添加到应用程序中?我做的是,在项目属性设置里面---配置属性---C/C++---常规---附加包含目录---里面添加了$(_PUBLICROOT)\common\oak\inc; 但是编译的时候,提示未找到环境变量$(_PUBLICROOT),问下,在VS2005里面如何设置环境变量?
还有个,设置里面的,“解析#using的引用”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D:\WINCE500\Public\common\oak\inc  ???

网友:
我是想学习一下如何设置环境变量,如果没办法就只有按照您说的方法了。

网友:
把它加到XP系统的用户环境变量里也应该可以,在VS的环境变量里可以查到系统用户的环境变量设置,所以应该有效
刚才查了一下,它本身用的环境变量如:
VCInstallDir=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
但这变量不在系统变量里,所以应该还有地方可以单独设置VS的环境变量
LZ有空再研究一下

网友A:
Tools->Options->Projects and Solutions->Vc++ Directories \
Show directories for: 选Include Files 添加头文件的目录;Library files 下添加Lib目录
注意要设置的Platform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ols->Options->Projects and Solutions->Vc++ Directories \
Show directories for: 选Include Files 添加头文件的目录;Library files 下添加Lib目录
注意要设置的Platform

这样操作对整个平台都预编译了这些文件? 我是想在当前的工程里面。。。还想知道怎么在平台或者工程下面设置下这几个环境变量。。。

网友B:
vs2005环境变量设置
项目->属性->配置属性->Environment

不过从你上面提到这句话
“一个CE的应用程序要用到D:\WINCE500\Public\common\oak\inc目录下的头文件,应该如何添加到应用程序中?”
你是不是根本没有生成自己定制系统的SDK,并安装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vs2005环境变量设置
项目->属性->配置属性->Environment

不过从你上面提到这句话
“一个CE的应用程序要用到D:\WINCE500\Public\common\oak\inc目录下的头文件,应该如何添加到应用程序中?”
你是不是根本没有生成自己定制系统的SDK,并安装它???

您的意思是说,用自己的平台的SDK,pulic目录下面的东西不用自己再包含一次,是么?

网友:
当然,你的应用程序使用的是系统已经定制好的功能,如果系统没有你要的功能,
在应用程序里调用它,可能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就是修改与处理器定义的时候,下面几个环境变量没有赋值,不知道在哪里对它们赋值,修改不了..

网友:
1. 你装PB了吗? 如果装了, _PUBLICROOT应该就设置好了
2. 如果装了PB, 你看你的PB Project(比如我的OSDesign1)右键-->Properties里面Build Tree(WINCEROOT)设置对了吗?
3. 你可以右键你的PB Project-->Open Release Directory in Build Window, 然后set看有没有_PUBLICROOT环境变量
4. 如果都有, 你的sources文件怎么写的, 应该把这include路径放在sources里的INCLUDES字段里
5. 另外, 在PB Project Properties里有个Enviroment里可以设置环境变量, 但如果前面你都没问题, _PUBLICROOT是有的, 不用自己手动设置

网友:
BTW: _PUBLICROOT环境变量是在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wince.bat里面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