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C背景绘制

楼主:
   最近在弄透明static text控件,不是一般的那种,而是在对话框有背景图的情况下透明。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但是第一次显示的时候会有点闪,原因就是对话框绘制其背景图时,会空出子控件所在的区域,这样当子控件再绘制自己的背景时,就会感觉到闪一下。解决的办法也想出来了,就是父对话框强制绘制所有区域,包括子控件所在区域,但是试了很多种方法,都不能达到。。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父对话框强制绘制所有区域,包括子控件所在区域.
你用的什么办法?

网友:
不要强制重绘所有区域吧。。。  不去绘控件那一部分的背景。

网友:
不提倡重绘所有区域

网友:
   我现在需要的就是绘制所有区域,别说不提倡,很多不提倡的事情,都得做

网友A:
在每次绘制背景的之前,把STATIC控件设置为不可见的,然后绘制背景,画完背景后再把控件设置为可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每次绘制背景的之前,把STATIC控件设置为不可见的,然后绘制背景,画完背景后再把控件设置为可见的

子控件设置为不可见以后父窗口就可以绘制它们所占的区域了吗。

网友:
楼主的目的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网友:
如果楼主实现了,还麻烦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B:
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WS_CLIPCHILDREN属性导致的,在WinXP下,去掉这个属性就能达到楼主说的要求,可以WinCE下去掉这个属性还是这样,微软内部写死了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WS_CLIPCHILDREN属性导致的,在WinXP下,去掉这个属性就能达到楼主说的要求,可以WinCE下去掉这个属性还是这样,微软内部写死了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我就说。。我也把那个属性去掉了,结果不起作用。。我已经尝试了n种办法,包括获取window的DC,自己绘制,但是都不行。。哎,真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