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310的SPI控制MCP2515不能读取?

楼主:
采用的是PXA310的SPI控制MCP2515, 发送是正常的。通过命令字写到2515后,然后读芯片状态寄存器。
功过示波器观察MISO脚信号是正常的,可是读PXA_SSDR寄存器却总是0。代码如下所示:

        for (i = 0; i < len; i++)
        {
                SPI_CtrlBlk.pSPIReg->PXA_SSDR = 0xff;
                while ((SPI_CtrlBlk.pSPIReg->PXA_SSSR & 0x00000010) != 0);
                recv = (UINT8)SPI_CtrlBlk.pSPIReg->PXA_SSDR;
        }

请问哪位大侠能够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RXFIFO之前没有清空,你把FIFO中所有数据都读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