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么校正?在网上看到一份校正程序,但不知道怎么 ...

楼主(2009-05-09):
触摸屏怎么校正?在网上看到一份校正程序,但不知道怎么用。各位大侠请指点,我用的是四线电阻式的!
触摸屏怎么校正?在网上看到一份校正程序,但不知道怎么用。各位大侠请指点,我用的是四线电阻式的!
触摸屏
电阻
程序
校正

网友A:
单片机上的?一般是5点校正。
按照固定坐标显示5个点,当用户点击时,就能获得这5个坐标点对应的触摸点值。
校正之后,当一个新的触摸点值出现时,用5个已知的触摸点值来算一个新的,就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