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代码调整RAM的对象存储区域(object store)和应用程序内存区域(program memory)的大小?

楼主:
如何通过代码调整RAM的对象存储区域(object store)和应用程序内存区域(program memory)的大小?

这个是定制系统时设定的,现在不想重定制系统.同时也无法访问控制面板!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620f10100d0l9.html

网友:
msdn中有关于这个设置的详细说明,91program 发的blog中如下语句:
FSRAMPERCENT=0x10203040, 假设TOTAL_RAM_SIZE=64M, 那么StorageMemory= (0x10 + 0x20 + 0x30 + 0x40) / 0x400 * 64M = 10M.
我上次测试过发现FSRAMPERCENT=0x10203040时,其实StorageMemory= (0x10 + 0x10 + 0x10 + 0x10) / 0x400 * 64M = 6.4M.
FSRAMPERCENT=0xabcd中,a,b,c,d应该是同个数值才会得到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