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程序在RAM中执行跳转出错,恳请指教*****

楼主:
各位前辈,小弟在用友善的supervivi下程序到SDRAM中执行的时候,发现如下问题:
我写了一个测试程序:

        B         SYSINIT
        B         HandlerUndef
        B         HandlerSWI
        B         HandlerPabort
        B         HandlerDabort
        B         .
        B        HandlerIRQ
        B         HandlerFIQ
        B         .
        B         RAMTEST    //对应地址0x24还是0x30000024?

RAMTEST
        LDR        PC,=dead_led  //LED闪动,死循环

SYSINIT
        LDR        R0,=0x30000024
        MOV        PC,R0

上面这个测试程序能看到dead_led的执行效果,但如果我把LDR        R0,=0x30000024改成LDR      R0,=0x24就执行不了。
我想问supervivi是不是没完成0x30000000到00000000的映射?还是我上面测试程序有问题。或者我什么地方理解不对。
我现在想写中断程序,CPU的机制是IRQ跳转到0x18处执行,那我该怎么处理才能让中断的时候CPU跳到RAM中执行???
声明:我现在想移植UCOSII,不想开MMU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还不会用MMU。
菜鸟级别,恳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首先如果你是直接把程序通过JTAG口下载到SDRAM中去的,那么执行时,肯定是0x30000024是ok的,因为你没有实现MMU的地址映射。如果你想中断时CPU跳到RAM中执行,你必须将中断向量表拷贝到RAM中,同时实现地址的映射才可以。所以如果不用MMU无法达到你的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