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普通应用开发是选择C还是高级的.NET(Java)合适?

楼主:
公司有一定数量的普通应用开发,涉及到Socket或其它网络通信,而不是开发驱动程序,这种情况下的常见方案是否选择C/C++?

网友:
普通应用用.NET 和 C/C++都可以啊.
系统搭建好了 开发和普通应用程序开发区别不大

网友:
普通程序用C++还是比较通用的。

网友A:
简单的说,你熟悉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你熟悉什么就用什么。

顶这个。

网友:
根据自己擅长的语言不同,
可以选择MFC(c/c++), VB或c#

网友:
Java 肯定是不持的

因为JVM的原因

网友:
jvm 没现成的,需要自己移植或者话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