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和picc软件怎么关联

楼主:
下了个MPLAB软件和picc软件,可总是关联不上,没办法编译文件。对照教程也不行。都弄了3天了,各种版本都试过N遍了还是不行。特此求助帮忙设置一下。或发给我一份。多谢!特谢!!

网友: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MPLAB_IDE_8_36.zip到微芯的主页下载MPLAB IDE v8.36 Full Release Zipped Installation 这个,然后先安装,安装过程中它会提示你安装picc(已经附带在下载的压缩包里),安装完后有个pdf文件(文件名我忘了)告诉你怎么将picc和mplab绑定(都是英文的哦),剩下的自己摸索下啦。我已经成功编译过16f877的芯片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找我

网友:
值得思考

网友:
回一楼:我也是下过那个版本,没成功,可能是没绑定吧,因为看不了英文,所以。。。有时间请指教下哦

网友:
1. Configure ->Select device: 选择你使用的芯片
2. Project->Select Language Toolsuite:如果是18系列,在Active Toolsuite 列表里选Microchip C18 Toolsuite,然后在Toolsuite Contents里分别选中列出的东西,并指定各自所在的位置(location)

其实如果软件安装正确,选择第一步后,编译时会提示你用哪个编译器、汇编器和链接器的。

网友:
打开菜单栏的projecj->project wizard这时点击下一步,然后在device选择你要的器件(比如16f877)然后进入下一步,这时在active toolsuite下拉选择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其他就不要管他了,进入下一步在creat new project file选择你要存储项目文件的路径要在mplab的安装目录下即microchip的根目录下,然后一直下一步就ok了。然后就回到了malab的界面,在项目文件的source里添加你的c文件就行了,工具栏最右边有2个红的按键,点了就可以编译,如果成功提示build succesful!

网友:
回楼上:按照——打开菜单栏的projecj->project wizard这时点击下一步,然后在device选择你要的器件(比如16f877)然后进入下一步,这时在active toolsuite下拉选择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其他就不要管他了,进入下一步在creat new project file选择你要存储项目文件的路径要在mplab的安装目录下即microchip的根目录下,然后一直下一步就ok了。然后就回到了malab的界面,在项目文件的source里添加文件,然后保存,提示是不能保存,编译也不能编译了。一直是这样。哪位有时间能远程帮一下?我的QQ:842794861

网友:
要激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