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读取TXT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0-02-23):
EVC读取TXT问题,求高手解答...
有TXT文件,格式如下:
1 2
3 4
5 6
...
如何读取该文件并将每行的数据装换为CPoint类型的x、y坐标,然后再将这些CPoint存入一个数组?
如上述例子得到结果应为:
CPoint a[p1(1,2),p2(3,4),p3(5,6)...]
急用,在线等...
最好能给段代码...小弟初学...
问题
数据
在线
如何
最好

网友A:
这个只能自己读取文件并解析了,不会太麻烦。
楼主可以自己先写一写,有具体问题再讨论哦。

网友B:
TXT,是采用ANSI,还是Unicode?
不管是什么,一行一行的解析,是不复杂的.

网友C:
小弟初学eVC,本来在VC中file.ReadString就可以解决的可是eVC不支持这个函数,有哪位高手能给段程序么?急啊...

网友D:
先用fopen打开文本,文本名为双字节
然后fgetc读取字符,直到feof返回非0为止

网友E:
用Cfiledlg类将所有数据提出来,然后按空格或者回车分开吧~虽然速度有点慢,但是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F:
其实在EVC中是支持file.ReadString形式读取文件的,不过需要用到CArchive。CArchive类中就有WriteString()成员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