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地图路径

楼主:
我用QT做了地图程序,可是我的路径不知道该如何设置,不知道在模拟器中如何设置路径,把切好的地图放在什么什么盘符下。我知道用Symbian时,设置路径是c或e盘,我设置了模拟器的file\configure\shared folder,但是还是不能在模拟器上显示地图,只能显示菜单,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是不是要用\\?你的路径有没问题?

网友:
我试过了,也不能显示

网友:
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用\\?你的路径有没问题?

路径的选择与wince平台特点有关,这个平台没有windows XP下的那种C:方式的图标。

只有根目录下,系统给出的存储卡标示字符串,如:HardDisk

因而你要根据你的文件具体位置来选择目录。

网友B:
CE下必须使用全路径,因为CE没有当前目录的概念

也就是说,使用的路径必须是:"\"开始的,例如:\ResidentFlash,代表flash

或:\SDMMC 表示SD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下必须使用全路径,因为CE没有当前目录的概念

也就是说,使用的路径必须是:"\"开始的,例如:\ResidentFlash,代表flash

或:\SDMMC 表示SD卡
那"\\"和"\"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我在程序中设置路径是“\Storage Card\text\mbgis\maps\111_22.png”,可是却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程序中设置路径是“\Storage Card\text\mbgis\maps\111_22.png”,可是却读不出来

改成"Storage Card\\text\\mbgis\\maps\\111_22.png"

网友:
为了区别于转义符,在路径中'\'表示为'\'的转义符'\\',在内存中的存储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7 楼 kongyanmin 的回复:我在程序中设置路径是“\Storage Card\text\mbgis\maps\111_22.png”,可是却读不出来
改成"Storage Card\\text\\mbgis\\maps\\111_22.png"

试过啦,也不行呀

网友:
仔细检查拼写是否写错,看看SD卡是否被识别到了

网友:
要用"\\"
必须的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模拟器上能显示地图?
第二个问题是:.png格式的文件能支持?

网友:
PNG是需要解码来支持的,模拟器可以肯定是不支持的

网友:
模拟器上显示不了地图吧???

网友:
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的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