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I OMAP3530的问题请教下

楼主:
有没有使用过OMAP3530的兄弟,有个问题请教下:
  在CCS下写的基于DSP/BIOS的程序,能不能访问McBSP? OMAP的技术支持说,OMAP3530是ARM做主控,DSP做运算,只有ARM能控制外设。 但是我在网上查的一些资料,却有人说可以直接访问寄存器地址来控制McBSP,到底能不能呢?
    我想ARM端肯定是能访问的,因为有对应的寄存器地址,但是如果DSP端也能访问的话,在DSP核那也要有 资源的 地址映射了。这样我总觉得在硬件上就会冲突吧?

网友:
另外,我写的一个简单的基于DSP/BIOS的程序,在Scheduling的Clk模块,定义了一个Clk,关联函数为void ClkFunc1()
{

        int i;

        i = 10;
        LOG_printf(&trace,"ClkFunc1: j=%d.\n",i);
}

我在ClkFunc里面设置了断点,但是程序始终没有停下来,在trace的日志输出窗口也没有相应的输出。 只有main函数里面的日志输出语句能输出一个日志。

在Execution graph details里面有如下的输出:

0   TSK: ready dynamic TSK (0x000088f4)
1   *** ERROR: 0xb 0xb ***

2   SWI: begin KNL_swi (TSK scheduler) (0x8a44)
3   TSK: running dynamic TSK (0x000088f4)
4   SWI: end   KNL_swi (TSK scheduler) (0x8a44) state = done

其中标号1的错误,是在main函数中,执行LOG_printf(&LOG_system,"log sys test.i=%d.\n",i); 时出现的,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高手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main函数是这样的:
int main()
{

        int i;
        i = 10;
        i++;
        //printf("printf test...!\n");
        LOG_printf(&trace,"log trace test.i=%d.\n",i);
        LOG_printf(&LOG_system,"log sys test.i=%d.\n",i);
        LOG_printf(&trace_aabb,"log sys test.i=%d.\n",i);

        return 0;

}

网友:
说明下:我这个测试程序是纯软件仿真环境下的。

网友A:
OMAP3530我没有用过,但我用过TI 的C55系列。mcbsp本来就是DSP上的外设。估计DSP肯定能访问。不知道ARM了,呵呵,应该也可以吧,类似于双核的PC一样,可以访问同一地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OMAP3530我没有用过,但我用过TI 的C55系列。mcbsp本来就是DSP上的外设。估计DSP肯定能访问。不知道ARM了,呵呵,应该也可以吧,类似于双核的PC一样,可以访问同一地址吧?

谢谢。 另外请教下,知道为什么我在纯软件仿真环境下写的基于DSP/BIOS的程序,添加了一个定时器,但就是看不到执行的原因吗?

网友:
自己在up下。

网友:
首先我没有用过软件仿真过定时器,一直都是开发板上面调试。不过纯软件仿真,定时器理论上可以实现的。应该是你缺少了某些步骤,比如开中断,设置中断向量等等。或者你可以直接联系TI的售后,问问,呵呵。

网友B:
用硬件仿真看看不就知道了,  ti 的手册好像也不少,

你还真敢时髦,用新的内核,我也想玩玩了,但是太新了,价格也不便宜,hoho

网友C:
如果ARM核能访问,估计DSP核就不能...否则会复杂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硬件仿真看看不就知道了, ti 的手册好像也不少,

你还真敢时髦,用新的内核,我也想玩玩了,但是太新了,价格也不便宜,hoho

仿真器正在买,没有仿真器,很多东西都没法验证。我还是dsp新手,所以有点痛苦。所幸DSP/BIOS环境跟VC很类似,所以了解了下DSP的相关咚咚,简单的程序构架还是可以搞搞。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ARM核能访问,估计DSP核就不能...否则会复杂的多...

但是网上有人说DSP端可以控制McBSP的。我现在是想看有实际开发过的XD指点下,到底能不能ARM和DSP都能访问。TI的技术支持说不能,但是我真的很怀疑,因为McBSP跟DSP联系的不是更紧。 哎,还是在翻翻datasheet去,那3000多页的英文文档,要命啊。。。

网友:
来踩一下了 呵呵